[求助] 关于热阱中加入P环隔离的目的以及分析原理,该怎么分析,如果不加p环会怎么样

楼主(2021-10-25):
(图片)

网友A:
一个 吸收少子,也有匹配的考虑,主要就是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 吸收少子,也有匹配的考虑,主要就是美观

那该怎么分析阱电位呢,如果不加p环的话,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分析阱电位呢,如果不加p环的话,有什么影响

p环是保护环,和过不过lvs 没关系,如果内部的 mos 是过大电流,需要围多层保护环,用来吸收少子,防止latch up

网友:
这么小一块nwell,不加p环没啥问题,加了P环也不见得有多大好处~~~如果加了p环引入了一个不干净的vss,就是悲剧~~~

网友B:
请问热阱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热阱是什么?

不接最高电位的肼都是热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