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测试时电源噪声对PLL相噪影响大吗?

楼主(2021-10-25):
请问大家在测试的时候都是怎样处理电源的呢?
目前我采用的是高功率电源,噪声不是很好,PCB板上用的RC滤波。老师建议我采用低噪声电源供电,同时采用LC滤波。但是如果采用LC滤波的话,L要很大才能达到类似的RC滤波效果,师兄也跟我说没必要在电源上下很大功夫,电源噪声对PLL相噪的影响不大。
请问大家的意见呢?

网友A:
测试的PCB上不能做几个可配置的?可以切换到不同的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PCB上不能做几个可配置的?可以切换到不同的电源上

那滤波网络呢?RC还是LC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滤波网络呢?RC还是LC怎么选择?

我也没做过这个pcb滤波的事情,不过RC的话R会引入噪声吧也,如果R小的话C又小不了

网友:
低噪声VCO,必定有个低噪声电源

网友B:
可以考虑用LT3045作为供电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LT3045作为供电LDO

LT3045和LT3042哪个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LT3045作为供电LDO

我比较了一下它们的数据参数从噪声和PSRR方面来看好像都差不多,但是LT3045的价格是LT3042价格的两倍,所以有些好奇哪个更适用于低噪声应用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