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1-10-25):
顶层跑lvs时候 出现这些问题,明明I8模块 是跑过lvs的,为什么还会在顶层报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顶层的pin 接错了,查一下I8与顶层接的线是不是有接反的。

楼主:
这两个pin没接反,但还是 报出接反了,还有I8这个 模块 lvs是过的

网友:
电路版图的net名大小写一致吗?

网友:
再仔细对照一下I8这两根线是不是反了吧,我之前也是两个差不多的pin接反了,内部过了顶层接这两个线报错

网友:
建议先解决软连接的问题softchk,这个可能会影响验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