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PEX提取时transistor level和gate level的区别?

楼主(2021-10-25):
如题所示,后仿的时候发下transistor level和gate level的仿真结果差别很大。电源对同样一个节点寄生transistor level可以达到500fF,而gate只有16fF。所以想知道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有没有大佬具体将一下晶体管级和门级电路提取的东西具体提了哪些参数?(我们老师说transistor level可能会重复提,让我们用gate level)
还有就是gate level跑的时候需要添加hcell和xcell文件。这两个文件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
hxd们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890461-1-1.html

HCELL文件和xcell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CELL文件和xcell文件呢

http://bbs.eetop.cn/thread-299448-3-1.html
顺便提一下 我也是刚刚在论坛里搜的 我没用过calib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299448-3-1.html
顺便提一下 我也是刚刚在论坛里搜的 我没用过calibra
...

那您是不是用那个star RC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是不是用那个star RC做的?

我的意思你可以论坛里自己搜一搜 看能不能搜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没做过后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