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check大小写

楼主(2021-10-25):
电路中有两个PIN名称相同,但是一个首字母是大写一个首字母是小写。跑LVS的时候会报错,请问怎么打开检查大小写呢?

网友:
layout case  NO 识别layout pin 大小写 默认是NO
source case NO 识别电路 pin 的大小写
lvs compare case NO  不对比大小写

网友(点评):
2楼对的

网友:
让电路改名字。不要自己倒腾check option

网友:
LVS rule可以改,但还是建议改电路,这种用大小写区分不同pin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