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补偿滤波器设计求助

楼主(2021-10-25):
小硕最近在做一个用于音频的sigma-delta ADC的数字滤波器,采用MATLAB的FDA工具设计了一个5阶抽取率为16的CIC滤波器,此CIC滤波器通带的归一化频率为(1/128)pi,此处的幅值衰减约为-0.25dB。
因此想设计一个CIC补偿滤波器对通带衰减进行补偿,但是使用FDA工具在设计过程中发现,
无论是改变滤波器的阶数、通带边缘、通带纹波等参数,在通带边缘处的增幅都约为0.8dB。
想请教一下CIC补偿滤波器正确的设计方法,如何能控制在通带边缘的增幅,保证正好将CIC滤波器在通带内的衰减抵消。
感激不尽!!

网友:
matlab里有专门的cic补偿滤波器设计,可以自己调整相关参数
h = fdesign.ciccomp;
set(h, 'NumberOfSections', 5, 'DifferentialDelay', 1);
cicComp = design(h,'equiripple','SystemObject',true);
fvtool(cicComp);
h2=cicComp;
h3 = h2.Numerator;
Prec_F =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