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张图的输出电阻求解过程

楼主(2021-10-25):
这个rout是怎么算出来的,(g_{m2}+g_{mbs2}r_{ds2})r是怎么来的

楼主:
在Allen的书里,4.3电流漏和电流源

网友:
r 不是下面的电阻吗

网友:
这个和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级的输出电阻分析是一样的,拉扎维第二版书上60页

网友A:
这个问题神奇了,r就是电阻呗。具体看你接的是线性电阻,电流源还是二极管。接什么电阻怎么算应该都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神奇了,r就是电阻呗。具体看你接的是线性电阻,电流源还是二极管。接什么电阻怎么算应该都知道吧 ...

可能我没说清楚,这个第三项是怎么的出来的,从输出看进去,遇到电流镜,是当电流镜电阻为0还是当成断路,是把电流镜用戴维宁,诺顿等效成电压和电阻串联吗。
总之,这个电阻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
第三项怎么得出的

楼主:
太奇怪了,vgs2小信号电压应该为0 ,为什么式中可以把vgs2和vbs2都消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奇怪了,vgs2小信号电压应该为0 ,为什么式中可以把vgs2和vbs2都消掉?

小信号分析,vbs=vgs=-vs=i*r,你写一下方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分析,vbs=vgs=-vs=i*r,你写一下方程就明白了

vbs=vgs=-vs=-i*r,式子可以算出来了,是不是缺了个负号,不过,还是不太懂,为什么vgs=vgs=-vs,小信号分析时,gate直流接地,base连到gnd,此时小信号分析的模型应该是,mos的source接个电阻r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