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自动补全功能怎么安装?

楼主(2021-10-25):
gvim自动补全功能怎么安装?
自动补全优先从当前的编辑区获得补全列表
例如:
我们写下如下内容

aaaaa
aabbb
aaab

当我们再次输入aa,然后我们按下Tab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包含 aaaaa aabbb aaab的列表

这个功能是需要先拷贝什么安装包到哪里吗?

网友A:
不装任何插件的话,插入模式,Ctrl+x n或者p。可以装supertab插件,按Tab可以按上次补全的模式补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任何插件的话,插入模式,Ctrl+x n或者p。可以装supertab插件,按Tab可以按上次补全的模式补全 ...

请问安装了supertab插件后,怎么让在插入模式下自动显示supertab插件提供的补全list呢?(不需要按键盘的ctrl+p)  就是粉色的那个列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安装了supertab插件后,怎么让在插入模式下自动显示supertab插件提供的补全list呢?(不需要按键盘的 ...

这个我没研究过。我每次都是按tab键。
你有方法了麻烦也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研究过。我每次都是按tab键。
你有方法了麻烦也回复一下

好的, 怎么从ctrl+p 改成 tab 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怎么从ctrl+p 改成 tab 键呀?

在~/.vimrc(linux系统)中添加let g:SuperTabDefaultCompletionType = "<C-X><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