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upertab插件怎么在gvim插入模式下自动列出来列表?

楼主(2021-10-25):
supertab插件怎么在gvim插入模式下自动列出来列表??(不需要按键盘的ctrl+p)  就是粉色的那个列表,即默认就是自动显示这个列表

网友A:
不需要ctrl+p有ctrl+p啊,单手足以操作,还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ctrl+p有ctrl+p啊,单手足以操作,还要啥自行车啊?

不需要ctrl+p有ctrl+p???

网友:
其实还是ctrl+p和ctrl+n好使,你用tab调出那个粉色的列表,你不还得去选择吗?要么用上下键,要么用其他的键,那这样比ctrl+p/n还多了一个步骤呢,没有ctrl+p/n便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ctrl+p有ctrl+p???

有ctrl+n,单手就可操作,p键隔得还是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