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1innovus ccopt_design -cts 出问题,烦请各位大佬看下,有些时候ccopt_design -cts innovus会退出r...

楼主(2021-10-25):
新手上路烦请各位大佬请教多谢!
**WARN: (IMPCCOPT-1183):        The library has no usable balanced buffers for power context:power_domain auto-default and effective power_domain auto-default, while balancing clock_tree SYS_MCLK_generator_for_SYS_CLK<8>. If this is not intended behavior, you can specify a list of lib_cells to use with the buffer_cells property.
**WARN: (IMPCCOPT-1184):        The library has no usable balanced inverters for power context:power_domain auto-default and effective power_domain auto-default, while balancing clock_tree SYS_MCLK_generator_for_SYS_CLK<8>. If this is not intended behavior, you can specify a list of lib_cells to use with the inverter_cells property.
**ERROR: (IMPCCOPT-1135):        CTS found neither inverters nor buffers while balancing clock_tree SYS_MCLK_generator_for_SYS_CLK<8>. CTS cannot continue.
**WARN: (EMS-27):        Message (IMPCCOPT-1183) has exceeded the current message display limit of 20.
To increase the message display limit, refer to the product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
**WARN: (EMS-27):        Message (IMPCCOPT-1184) has exceeded the current message display limit of 20.
To increase the message display limit, refer to the product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
**WARN: (EMS-27):        Message (IMPCCOPT-1135) has exceeded the current message display limit of 20.
To increase the message display limit, refer to the product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
  Clock tree balancer configuration for clock_tree SYS_MCLK_generator_for_SYS_CLK<12>:
  Non-default CCOpt properties for clock tree SYS_MCLK_generator_for_SYS_CLK<12>:
    route_type (leaf): default_route_type_leaf (default: default)
    route_type (trunk): default_route_type_nonleaf (default: default)
    route_type (top): default_route_type_nonleaf (default: default)
Validating CTS configuration done.
**ERROR: (IMPCCOPT-2196):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and prerequisites were not met. Review the previous error messages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failure.
1

*** Summary of all messages that are not suppressed in this session:
Severity  ID               Count  Summary
ERROR     IMPCCOPT-1135       44  CTS found neither inverters nor buffers ...
ERROR     IMPCCOPT-2196        1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
WARNING   IMPCCOPT-1183       44  The library has no usable balanced %ss f...
WARNING   IMPCCOPT-1184       44  The library has no usable balanced %ss f...
*** Message Summary: 88 warning(s), 45 error(s)

**ccopt_design ... cpu = 0:00:00, real = 0:00:01, mem = 1164.5M, totSessionCpu=0:01:10 **

innovus 17> ccopt_design -cts

2.有时候ccopt_design -cts 时innovus 软件会退出,烦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
看一看 UG吧。重点可以仿照着UG中
Design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 Clock Tree Synthesis -> Flow and Quick Stat -> Quick Start Example
这个部分的内容,一步一步配置一下,然后跑跑看。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的选项 inverter_cell有没有设置?

网友:
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
set_ccopt_property inverter_cells {}
set_ccopt_property logic_cells {}
set_ccopt_property clock_gating_cell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的选项 inverter_cell有没有设置?

你好,我是新手,目前用的是innovus 15.1版本的,好像CTS的一些物理约束命令不太一样,之前没有设置inverter_cell

网友B:
换18版本,有 write——template 然后再template 上改  wechat: jjwwzy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 UG吧。重点可以仿照着UG中
Design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 Clock Tree Synthesis -> Flow a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8版本,有 write——template 然后再template 上改  wechat: jjwwzyo

感谢回答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