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 LVS label层次问题

楼主(2021-10-25):
数字版图导出来做LVS发现有很多问题,port一个都对不上,应该是标签不对,但库里面有M3层有20+不同的标签,请问该怎么选择,还是几个几个的尝试,试了十来个都不对,哭了, 还有版图里面MP丢了是什么情况照成的,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查看gds number?

网友B:
可以先忽略port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查看gds number?

你好,我知道了每一层对应的gds number后,怎么判断port的label该打哪一层呢,还是不太理解,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忽略port 看看

忽略port,我不知道电源label该打哪一种,电源label打不对,不是比不了吗另外,忽略port,是在lvs rule里将某一选择注释掉吗?

网友C:
可以看下LVS Rule中PORT LAYER TEXT xxx的定义是哪一层?
另外忽略port可使用如下option进行设置:LVS IGNORE PORTS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忽略port,我不知道电源label该打哪一种,电源label打不对,不是比不了吗另外,忽略port,是在lv ...

电源不对,也是可以跑的,有个option ,忽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对,也是可以跑的,有个option ,忽略即可。

我把lvs ignore ports  设为 yes 发现lvs跑完后报告里该选项还是no,猜想是不是前面还有一个控制开关需要打开,大佬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LVS Rule中PORT LAYER TEXT xxx的定义是哪一层?
另外忽略port可使用如下option进行设置:LVS IGNO ...

谢谢,我找到了port layer text 后面接的数字133,然后在M3 pin  gds number里也对上了数字133,然后跑lvs,发现还是一个port都没对上。另外,我把lvs ignore ports  设为 yes 发现lvs跑完后报告里该选项还是no,猜想是不是前面还有一个控制开关需要打开,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印象中是 M1 pin这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是 M1 pin这一层

根据前面老哥帮助,我觉得也是pin层,但我把label 改成M3 pin,发现port还是一个都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是 M1 pin这一层

难道不应该是text这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老哥帮助,我觉得也是pin层,但我把label 改成M3 pin,发现port还是一个都比不上 ...

你意思是只有M3的pin对应不上?你找个自带的数字库进去看看他的pin是那一层,TSMC0.18工艺是pin这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老哥帮助,我觉得也是pin层,但我把label 改成M3 pin,发现port还是一个都比不上 ...

你意思是只有M3的pin对应不上吗?你可以看看自带数字库的pin的层,TSMC.18工艺是pin这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老哥帮助,我觉得也是pin层,但我把label 改成M3 pin,发现port还是一个都比不上 ...

TSMC.18是pin这一层。你意思是只有M3这一层pin对应不上?你可以看看自带的数字库的pin的层次

网友D:
你意思是只有M3这一层不识别?TSMC.18是pin这一层。你看,你的lvs规则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老哥帮助,我觉得也是pin层,但我把label 改成M3 pin,发现port还是一个都比不上 ...

在你的LVS中,搜索 LVS CHECK PORT NAMES 这一命令将YES改成NO,另外 LVS IGNORE PORTS 改成YE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老哥帮助,我觉得也是pin层,但我把label 改成M3 pin,发现port还是一个都比不上 ...

只有M3对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M3对应不上?

M2也对不上,包括inst里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意思是只有M3这一层不识别?TSMC.18是pin这一层。你看,你的lvs规则有没有设置好 ...

他只带的标准单元里面pin 也是在pin层,我下午打算改一下lvs rule里面的port layer text改成drawing层的layer number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只带的标准单元里面pin 也是在pin层,我下午打算改一下lvs rule里面的port layer text改成drawing层的l ...

还有一个是你instance进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是你instance进来,试试

我拿了一个最简单的反相器,试了一下,发现4个port一个都对不上,但我把lvs rule 里面 TEXT LAYER 、ATTACH、PORT LAYER TEXT都从131(M1 pin层)都改为31后,port是认到了,但net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LVS中,搜索 LVS CHECK PORT NAMES 这一命令将YES改成NO,另外 LVS IGNORE PORTS 改成YES
...

谢谢,我都改了,lvs report里显示还是没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都改了,lvs report里显示还是没改。

    应该先分析P型mos管为什么没有提出来? 看一下你的版图中是否nwell层没有画?

网友(2023-11-06):
貌似用的 pin, 现在看报告是一个都没有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