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BUCK型dcdc环路补偿

楼主(2021-10-25):
有没有大佬能分析下轻载下的dcdc环路补偿问题
PWM电压模DCDC在轻载的情况下,负载电阻很大,那他的Q值不是很大导致补偿失败嘛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啊

网友A:
PID补偿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补偿是可以的

我type2和type3补偿都用了,输出电阻稍微变一点点,pss就不收敛,pstb就出不来了,虽然瞬态波形能出来。。

网友(2022-03-10):
引用 楼主:
我type2和type3补偿都用了,输出电阻稍微变一点点,pss就不收敛,pstb就出不来了,虽然瞬态波形能出来。 ...

您好,我想问一下,Buck稳定性在cadence里面怎么看的

网友:
what kind of buck architecture do you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