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驱动能力的提高

楼主(2021-10-25):
我做的LDO,需要驱动500mA的电流,但是功率管面积又不能太大,如何提高负载电流驱动能力呢?

网友:
driver 的驱动能力么,不是看功率管大小确定的。

网友:
反正就是看 Vgs和W/L  面积不大 就电压大一点

网友A:
功率管面积不大,还需要流500mA的大电流,你需要看下损耗的功率,会不会把mos管给烧了,提高负载驱动能力就是在运放的后一级加一个电压buffer,输出阻抗做小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面积不大,还需要流500mA的大电流,你需要看下损耗的功率,会不会把mos管给烧了,提高负载驱动能力就 ...

在运放后面加buffer , 还是在LDO的功率管后面加buffer  ?

楼主:
我现在是,随着负载电流加大,电压会下降,不能稳压,

网友B:
减小L不就行了

网友C:
换先进工艺啊, wechat: jjwwzy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L不就行了

L已经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先进工艺啊, wechat: jjwwzyo

工艺不能换,只能用这个

网友:
用NMOS做功率管吧

楼主:
是的,用的NMOS管

网友:
提高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运放后面加buffer , 还是在LDO的功率管后面加buffer  ?

在运放的后面加电压buffer,你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差多少,还有随着负载的增加输出下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输出电压调节的比输入高,进入直通了;还有一种是功率管面积不够大或者驱动电压范围太小,功率管的VGS没法再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