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跑比较器版图lvs时遇到如下错误,无法将电路中调用的子模块与版图对应。

楼主(2021-10-25):
     错误如下所示,子模块LVS均无错误,放在比较器版图里之后就报错了。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pcmp2
SOURCE CELL NAME:         pcmp2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7

Nets:              24        22    *

Instances:         45        17    *    MN (4 pins)
                    56        19    *    MP (4 pins)
                     6         0    *    D (2 pins)
                ------    ------
Total Inst:       107        3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7

Nets:              13        13

Instances:          2         2         MN (4 pins)
                     6         6         MP (4 pins)
                     1         1         SMP2 (4 pins)
                     1         3    *    _invv (4 pins)
                     0         2    *    _invx4v (4 pins)
                     2         0    *    _invx5v (4 pins)
                     2         2         _smn2v (4 pins)
                ------    ------
Total Inst:        14        1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_invx5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4/M1(10.725,-45.215)  MP(P18)
         X4/M0(10.415,-48.195)  MN(N18)
         X41/M16(12.785,-56.540)  MP(P18)
         X41/M1(15.365,-56.540)  MN(N18)
         X41/M17(12.785,-58.060)  MP(P18)
         X41/M2(15.365,-58.140)  MN(N18)
         X41/M19(12.785,-60.320)  MP(P18)
         X41/M4(15.365,-60.560)  MN(N18)
         X41/M23(12.785,-64.060)  MP(P18)
         X41/M8(15.365,-64.620)  MN(N18)

--------------------------------------------------------------------------------------------------------------

  2    (_invx5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6/M1(24.725,-45.410)  MP(P18)
         X6/M0(25.035,-48.390)  MN(N18)
         X42/M16(22.785,-56.540)  MP(P18)
         X42/M1(20.205,-56.540)  MN(N18)
         X42/M17(22.785,-58.060)  MP(P18)
         X42/M2(20.205,-58.140)  MN(N18)
         X42/M19(22.785,-60.320)  MP(P18)
         X42/M4(20.205,-60.560)  MN(N18)
         X42/M23(22.785,-64.060)  MP(P18)
         X42/M8(20.205,-64.620)  MN(N18)

--------------------------------------------------------------------------------------------------------------

  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I51/MPM0  MP(P18)
                                                                   XI51/MNM0  MN(N18)

--------------------------------------------------------------------------------------------------------------

  4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I50/MPM0  MP(P18)
                                                                   XI50/MNM0  MN(N18)

--------------------------------------------------------------------------------------------------------------

  5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x4v)

                                                                 Devices:
                                                                   XI58/MPM0  MP(P18)
                                                                   XI58/MNM0  MN(N18)
                                                                   XI58/MPM2  MP(P18)
                                                                   XI58/MNM2  MN(N18)
                                                                   XI58/MPM3  MP(P18)
                                                                   XI58/MNM3  MN(N18)
                                                                   XI58/MPM4  MP(P18)
                                                                   XI58/MNM4  MN(N18)

--------------------------------------------------------------------------------------------------------------

  6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x4v)

                                                                 Devices:
                                                                   XI57/MPM0  MP(P18)
                                                                   XI57/MNM0  MN(N18)
                                                                   XI57/MPM2  MP(P18)
                                                                   XI57/MNM2  MN(N18)
                                                                   XI57/MPM3  MP(P18)
                                                                   XI57/MNM3  MN(N18)
                                                                   XI57/MPM4  MP(P18)
                                                                   XI57/MNM4  MN(N18)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7          7            0            0

   Nets:               13         13            0            0

   Instances:           2          2            0            0    MN(N18)
                        6          6            0            0    MP(P18)
                        1          1            0            0    SMP2
                        1          1            0            2    _invv
                        0          0            0            2    _invx4v
                        0          0            2            0    _invx5v
                        2          2            0            0    _smn2v
                  -------    -------    ---------    ---------
   Total Inst:         12         12            2            4

o Statistics:

   6 layout instances were filtered and their pins removed from adjoining nets.

   84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1.
     63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2 unused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AVDD AVSS VIP CLKC VIN VON VOP

网友A:
光看这些,判断不出哪里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这些,判断不出哪里的错。

感谢回复,我在比较器电路中调用了反相器和反相器链做的buffer,在layoutXL里面点击版图对应的模块会高亮,但是进行LVS之后出现了原理图和版图无法对应的情况。请问还需要哪些信息我整理一下,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