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放大器仿真

楼主(2021-10-26):
小弟用candence617画了简单电流镜实现的电流放大器(AV=2),输入电流dc设置为0,ac magnitude设置为1uA.
然后进行了ac仿真,输出NM8漏电流,为啥输出曲线是这样的?是我仿真方法有问题?还是输出曲线就是这样的?

网友A:
你把PM2漏端接的这跟竖线删掉,左侧电流源DC=1uA AC=1,横着这个电流源DC=1uA AC不给,再去打NM8的漏端电流应该就是2倍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M2漏端接的这跟竖线删掉,左侧电流源DC=1uA AC=1,横着这个电流源DC=1uA AC不给,再去打NM8的漏端电流 ...

我是想做电流小信号ac仿真,看输出电流随频率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电流小信号ac仿真,看输出电流随频率变化

所以。。。。。。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吗?输入1A,输出为2A。   你想要输入1uA的AC把输入AC=1A,换成AC=1uA,输出自然就是2uA的AC VS FREQ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吗?输入1A,输出为2A。   你想要输入1uA的AC把输入AC=1A, ...

谢谢大佬,这样仿真确实可以,不过有点没搞懂为啥要这样仿,我主要是想仿艾伦书上的这个简单的电流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样仿真确实可以,不过有点没搞懂为啥要这样仿,我主要是想仿艾伦书上的这个简单的电流放大器 ...

I1和I2指的是流入M1和M2的DC电流,提供DC直流偏置,iin和iout是交流小信号电流输入和输出,也就是你给的AC幅值,DC和AC是分开的,AC分析需要建立在适当的DC偏置情况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1和I2指的是流入M1和M2的DC电流,提供DC直流偏置,iin和iout是交流小信号电流输入和输出,也就是你给的A ...

说得没错,我如果仿真按照那个原理图来,左边电流源只设置DC给NM8提供偏置电流,中间那个电流源设置dc和ac,dc给NM9提供直流偏置,ac作为小信号电流输入,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就会不对。不过按照你那个方法就对了,仿真出来是对的,用左边电流源做小信号输入,中间电流源给右边电路做直流偏置。两个原理明明都一样啊,为啥结果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得没错,我如果仿真按照那个原理图来,左边电流源只设置DC给NM8提供偏置电流,中间那个电流源设置dc和a ...

你的波形有问题的原因在于,你做PMOS电流镜和NMSO电流镜的原理图不同,
NMOS的电流镜仿真,你也用cascode就好了:

解决方法一:输出端负载不要使用电流源,改用100K电阻
解决方法二:NMOS电流镜采用cascode

个人理解是低频的AC,你可以近似想象成DC处理,也就是在低频下 AC=1uA, DC=1uA, 近似等于DC=2uA,此时NMOS可以下拉4uA电流,而上面PMOS只能扇出2uA电流,会导致NMOS进入线性区,也就丧失了放大电流的能力,增益就掉了。
如果负载转为纯电阻,扇出电流的能力是动态的,能够跟随镜像管NMOS的拉电流变化,增益就可以保证正常。
NMOS转换为cascode时,需要保证pmos负载是单层结构(其实也就是保证负载PMOS能输出同等变化电流),同理,如果NMOS和PMOS都为cascode的情况,增益也是不正常的。
其它的case你可以自己再搭搭仿真看看,总结一下规律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有问题的原因在于,你做PMOS电流镜和NMSO电流镜的原理图不同,
NMOS的电流镜仿真,你也用cascode ...

我好像懂你意思了,然后我又仿了一种case,就是下面也用单层的,结果也不对,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低频时把nmos拉入线性区,导致增益下降。不过我想不通为什么下面接成cascode结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懂你意思了,然后我又仿了一种case,就是下面也用单层的,结果也不对,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低频时把 ...

我觉得你搭这个电路有个原理性的错误:
如果你想得到镜像电流的倍数,那么你需要构造的是电流放大器,那镜像端应该是电流输出,输出级电流应该由NMOS管gm决定;
如果你负载给了固定偏置电流,那么输出DC电流就被定住了,此时是个电压放大器,所以你想仿真镜像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你就需要把PMOS电流源负载改为电阻负载或者PMOS DIODE负载(输出电流适配输出NMOS管)。
你现在这样的连接,更像是一个AC信号,经过一个DIO形成I-V转换后,接进一个PMOS电流源负载的NMOS源极电压放大器,最终得到的是一个I-V转换,而不是I-I转换。
至于cascode结构能够得到正常AC波形我暂时没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