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nalog Layout的Latch Up问题

楼主(2021-10-26):
本人使用的是SMIC018的工艺,在绘制版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画到最高层级时突然出现了Latch UP的错误,之前一直没有出现,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何解决,三个错误的描述如下,Highlight之后都会标记到下面的小模块。

网友:
应该是环围错了,用的层次不对有可能

网友A:
不是应该是用双层ring  给他围起来吗?

网友B:
接IO的管子P管,里面用nsub围一圈,外面用psub围一圈;N管里面用PSUB 围一圈,外面用nsub围一圈。Nmos &pmos 放置至少需要离IO 15um,试试填电源和地之间的cap是否还有最后那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IO的管子P管,里面用nsub围一圈,外面用psub围一圈;N管里面用PSUB 围一圈,外面用nsub围一圈。Nmos &pmo ...

经过寻找发现判别的端口是VDD,将VDD的PAD删除之后错误就会消失,DRC将VDD识别为IO口了,请问这样如何解决呢,几乎所有的部分都连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是用双层ring  给他围起来吗?

我是用的DNW的工艺,都是3层gardring,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DNW的工艺,都是3层gardring,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不明白了   我们也才刚在做这个工艺  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寻找发现判别的端口是VDD,将VDD的PAD删除之后错误就会消失,DRC将VDD识别为IO口了,请问这样如何解 ...

在drc rule里把 电源和地都写进去试试

网友C:
1)  这个是真的错误,需要改的;
2)在底层就可以添加识别层,DRC就会按ESD rule 去检差latch up, 不加,在检测到mos s & d 连接到power pad时也会按ESD rule 检查的;
3)p mos 和 n mos 之间间距>=15 um, 且mos 要 p & n tap ring;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这个是真的错误,需要改的;
2)在底层就可以添加识别层,DRC就会按ESD rule 去检差latch up, 不加,在 ...

谢谢大神!想问您一下tapring怎么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rc rule里把 电源和地都写进去试试

大神太强了,在DRCrules里添加确实有效,但是会识别出最高层金属的宽度问题,请问电源pad的顶层金属是否有宽度要求,应该怎样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想问您一下tapring怎么添加。

这个取决于你周边的环境,电路类型,电流大小, 常规的通常至少 2 排CO,  以ring的形式包住mos 就可以。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解决了,需要在DRC rules里面写进去POWER PAD的定义!十分感谢duanzy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