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DS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1-10-26):
本人初学小萌新,想请问各位大佬,当我分配好每个管过驱动电压和偏置电压后,仿真出来电流也是设计电流大小,但是发现各个管子的Vds大小和预想不同,有的甚至发现过驱动电压小于Vds,比如Vgst=0.2V,Vds=0.06V,还有如下图一样宽长比和电流一样的管子,过驱动电压设计也一样但Vds差别很大,请教大佬们,像这种直流电压分配,或者说MOS管的直流电阻该怎么设计,跟哪些参数有关?

网友:
同问,蹲个回答

网友:
过驱动电压Vov=Vgs-Vth,你把Vth打印出来看看就知道了,上下两个管子虽然电流相同当时Vov差别较大,Vds的差别也就大了。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出点在哪儿啊

网友B:
对于饱和区的管子,电流和宽长比决定过驱动。你栅压定了,电流也定了,源极电压就定了,漏端电压管子自身是确定不了的,由外部决定。根据这个关系去分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出点在哪儿啊

在M4和M6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饱和区的管子,电流和宽长比决定过驱动。你栅压定了,电流也定了,源极电压就定了,漏端电压管子自身是 ...

那么我想请问下,这样的的话,我的输出端直流电压是不是就没办法自己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想请问下,这样的的话,我的输出端直流电压是不是就没办法自己确定了
...

单端输出的运放的输出直流电压一般需要通过外部的负反馈网络来决定; 全差分运放的输出共模电压由共模负反馈电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