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 TCD,FEOL dummy TCD,BEOL dummy TCD的问题

楼主(2021-10-26):
想请问一下,既然TCD cell就是工艺校准用的了,那dummy TCD有什么作用呢,然后还看见了有FEOL dummy TCD和BEOL dummy TCD  的名词,查找资料感觉说的有点模糊,理解不清晰,想了解一下FEOL dummy TCD和BEOL dummy TCD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还请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了解到的不知道对不对,一般用的TCD cell就包括了FEOL和BEOL,FEOL相当于提供了po,od的方向基准参考,BEOL相当于提供了metal的基准参考,一般layout里面这两个成对出现。

网友:
楼上说的不差
个人理解——
tcd cell和dummy tcd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尺度下,加dummy的时候自动加得上tcd layer,那有时会这么做,就是把加好的那些tcd 包含前后段,抠出来做成一个cell就叫tcd cell了,然后手动放到某些想让他出现的地方去,不影响自己的布局布线等。
作用嘛就是你说的,也就是比对图形是否对得上罢了,细节肯定是机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