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 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21-10-26):
我在一个开关电容dac后面加一个低通滤波器来滤除高频噪声,我用tran noise对dac中使用的运放做噪声分析,分别对dac输出和低通滤波器输出波形做FFT,结果发现滤波后的低频噪声相比于滤波前出现了较大程度的降低,明显违反了低通滤波器的特性。我也单仿过低通滤波器的特性曲线,低频处没有问题。这是仿真器出问题了吗?

红色标注处为tran输出

红色标注处为tran输出

右上为滤波前,右下为滤波后

右上为滤波前,右下为滤波后

低频部分放大后

低频部分放大后

网友:
Could you please share the TB?

网友: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滤波前包含很多高频带噪声, 做fft时由于采样率较低使这些高频段噪声混入了低频; 通过低通滤波后, 高频噪声被抑制掉后, FFT后低频段只包含滤波前的低频噪声, 故看上变小.
可以试试增加FFT的采样率, 看看两者在低频段的噪声level差距是否会减小.
或者减小trannoise的噪声带宽至FFT采样率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