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两端代码似乎仿真时不一样,需要对两个时钟分别初始化

楼主(2021-10-26):
像下面这样写就功能正常

initial begin
wr_clk = 0;
forever begin
#50 wr_clk = ~wr_clk; //
end
end

initial begin
rd_clk = 0;
forever begin
#5 rd_clk = ~rd_clk; //
end
end

但是合并在一个initial begin end中,两个时钟频率就是一样的。

  1. initial begin
  2. wr_clk = 0;

网友A:
不太常用forever 语句,我一般initial 初始化所有时钟信号,然后always 产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常用forever 语句,我一般initial 初始化所有时钟信号,然后always 产生时钟 ...

嗯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