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稳定性及瞬态仿真

楼主(2021-10-26):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这里做buck型pwm电压模dcdc,输出电压为6V,在接输出负载电阻为2Ω时,pss pstb和tran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我将输出负载电阻调大时,调大到6kΩ,仿真结果就出错了,而我如果在输出端接个ipulse,仿真负载瞬态响应,从1mA-3A变化时,输出瞬态曲线如图,好像也能出结果,但是pss和pstb依旧报错,所以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求大佬指导一下啊

网友A:
没仿过pss和pstb。
个人觉得dc-dc的补偿网络的电阻电容值是根据重负载的条件下得到的。在轻负载条件下,比如楼主的6KΩ,dc-dc工作在非连续状态,补偿网络未必好使。此时dc-dc应该处于pfm模式,应该设计另外一个环路控制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仿过pss和pstb。
个人觉得dc-dc的补偿网络的电阻电容值是根据重负载的条件下得到的。在轻负载条件下,比 ...

额,轻载下是一定需要另外一种控制模式嘛,不是只是会影响到效率,但对结果的正确与否是没影响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轻载下是一定需要另外一种控制模式嘛,不是只是会影响到效率,但对结果的正确与否是没影响的嘛
...

轻载时的确有效率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环路是否能正常工作的问题。稳定性暂且不说,轻载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会非常低,甚至与斜坡信号的最低点非常接近,这种情况下,误差放大器后面的比较器难以分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斜坡信号的大小,于是反馈环路会出现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轻载时的确有效率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环路是否能正常工作的问题。稳定性暂且不说,轻载时误差放 ...

在EA输出低的时候,它与占空比的关系曲线是非线性的会导致占空比抖动,这时候对pss来说可能认为不是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时的确有效率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环路是否能正常工作的问题。稳定性暂且不说,轻载时误差放 ...

那如果用pfm模式来处理轻载的情况,pfm不也是将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vramp的输出接到SR触发器嘛,那如果比较器的输出不能精确输出的话,pfm是不是也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A输出低的时候,它与占空比的关系曲线是非线性的会导致占空比抖动,这时候对pss来说可能认为不是稳态 ...

请问大哥,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嘛,我现在在轻载的情况下,不仅仅pss出不了结果,tran仿真也出不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