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人对模拟版图设计的心得总结

楼主(2021-10-26):
模拟版图设计工作将近半年,总结一些心得,望前辈们指点一下。

一、布局前
1.理解电路中使用的器件类型,了解器件剖面结构,检查电路是否有不同电位的器件。
2.仔细阅读Design Rule,记住常用的层次规则;如TB、TO、GT、SN/P、金属层、通孔。
3.仔细查看电路中标注的注意点,如匹配、电流要求、屏蔽、敏感信号等,有疑虑需及时提出。
4.查看负责的模块在TOP的位置,思考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联系,提前思考PIN的引出位置。
5.查看LVS文件对器件的层次定义。
6.确认grid点符合项目要求。

二、布局时
1.优先考虑电路中差分对管的布局,采用叉指结构,注意器件、走线的对称,放置在受噪声和干扰较小的区域,避免其它金属线从上方穿过。
2.考虑出PIN的方向和位置,避免无法出PIN的情况,将PIN线出在其他模块能直接互联的位置。
3.在器件周围多分布一些dummy,一是为了器件匹配,二是为了电路修改时有多余位置进行操作,对于高匹配精度的器件,布局时优先放置dummy器件在其周围。
4.dummy放置需合理,多衬底接触。
5.确保同一个sub house内mos管的栅方向一致,mos管横着放比竖着放更好出现。
6.电流源、电流镜做匹配时将源头放中间,其余根据连线关系进行合理匹配布局。
7.隔离器件,可以根据布局情况分不同电位连接,电路要求是隔离,因此确保将不同电位阱隔开,增加保护环防止软连接。
8.模块内部有嵌套底层模块时,须先完成底层模块的布局,不能在上层模块直接xl进行布局。
9.整体布局应在第一象限,靠近原点放置。
10.标准单元可以拆分NP管根据情况布局。
11.mos电容上下级版加宽金属保证能打两个孔,除了做屏蔽,mos电容上不能盖满金属。12.poly电阻保证能打两个孔,高精度匹配电阻上方做好金属屏蔽线,电阻竖着放更好出线。
13.电容器件最后布局。
14.模块布局后再空余处填充dummy,保证模块整体为长方形或矩形,除了特殊要求。
15.多尝试不同的布局方式。

三、布局完成后连线前
1.先clear DRC,确保后期布线时,改动DRC不需移动器件的位置。
2.评估整体走线,在不影响器件之间互联的前提下确定电源/地的总线位置。
3.查层、补层、避免出现积木状,呈块状最优。4.与版图/电路负责人确认布局合理性,得到允许再进行连线。

四、布线
1.除金属一、其余金属走线必须对通道,防止金属线之间的冲突。
2.多复用通道,提升复用率。
3.mos管只打一侧孔,两侧打孔一般用于多个mos的栅端连接以及功率管。
4.使用自动打孔,需要复查,自动打孔不一定适合任何情况,若发现能多放一排孔,应手动增加。
5.金属线对通道互连跳线时,如金属一跳至金属三,金属三不再通道,应使用金属二拉直金属三通道,不需要叠孔,金属之间尽量多大孔。
5.屏蔽线不能浮空,接内部地,确定电位,除特殊情况。
6.电源地线至少两个通道宽度,多打电源地接触。
7.高精度匹配要求的器件,互连线要做到匹配对称。
8.器件的电源端、地端多做衬底接触。
9.布线时考虑互连线的优化,避免重复性工作。
10.一定要考虑金属、及孔的电流承受能力,遇到大电流的要求按120%去计算。
11.接PAD的信号线需与负责人确认线宽。
12.金属线不宜过长,避免天线效应的产生,过长的金属线可在中间增加buffer提高驱动能力。13.长连线的金属不能过窄,根据电流能力尽量加宽,除高频信号线。13.金属线互连时,接头处齐平,互连时减少非必要金属绕线和转线。
14.高频时钟信号与静态电压尽量远离。
15.时钟信号线尽量远离模拟信号线。
16.PIN用上层金属出至模块边缘,PIN之间需齐平,添加pin线尽量拉满金属,label需清晰明了便于查找。
17.电容主体上避免有金属与poly接触孔,会导致电源地short。

五、布线完成后1.lvs通过后再进行drc修改。
2.检查互连线并优化,减少非必要绕线。
3.查层,补层。
4.跑PEX提交给电路,根据电路后仿结果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

欢迎补充指正。

网友A:
好帖!不过可以问下楼主自动打孔是需要加脚本嘛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不过可以问下楼主自动打孔是需要加脚本嘛

软件61及以上的有自动打孔

网友C:
为啥都喜欢先lvs再dr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喜欢先lvs再drc

感觉都可,毕竟plan的时候已经清理完了DRC,一般不会再出现大问题,而LVS还不能保证不会有大改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喜欢先lvs再drc

因为一般后道的DRC咋都能过,经验丰富的话,后道DRC一般画完直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一般后道的DRC咋都能过,经验丰富的话,后道DRC一般画完直接过

那属实是把design rule烂熟于心了

网友F:
1年以上都知道很多不实用

楼主(2021-11-25):
引用 网友A:
好帖!不过可以问下楼主自动打孔是需要加脚本嘛

是的,脚本论讨内有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年以上都知道很多不实用

比如那些不适用呢,大佬细说一下呗

网友:
不错,这半年不亏

网友:
其实应该先做DRC吧一般

网友:
大一点的模块,我都是先清LVS的 这个有工作效率的提升吧

网友(2022-02-16):
总结的很好 感谢分享

网友:
能这么认真做总结的难能可贵呢

网友G(2022-05-24):
引用 网友D:
感觉都可,毕竟plan的时候已经清理完了DRC,一般不会再出现大问题,而LVS还不能保证不会有大改动 ...

万一DRC出现特殊层次的间距不够,外面面积又不允许时,岂不是白搞?

网友H(2022-06-30):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喜欢先lvs再drc

我一般是大致摆放放好后先来个DRC检查,避免出现后期小的但不好改或者会浪费很多时间的错误。

网友:
半年总结得非常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大致摆放放好后先来个DRC检查,避免出现后期小的但不好改或者会浪费很多时间的错误。

...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喜欢先lvs再drc

先drc

网友:
对于布局时的第8点,你表述的是先布局好底层模块后在进行上层模块的布局,我个人认为先将底层模块建立一个layout保存,在上层模块调入,然后先上层模块在根据上层模块调整底层模块的Floorplan,不然先布底层规整后或许到上层模块不一定规整,或许浪费跟多的面积。这只是个人看法,如有不当请各位大佬指正,谢谢。

网友(2023-01-31):
希望我半年也能写个总结

网友I(2023-03-27):
有个坏习惯 喜欢叠孔

网友(2023-05-09):
我每次都是直接画 ,感觉是个不好的习惯

网友(点评):
是的,最好根据上层推断下自己所要画的模块的形状和面积以及出pin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个坏习惯 喜欢叠孔

俺也一样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喜欢先lvs再drc

他之前有说布完局先跑一下DRC

网友(2023-08-23):
我也是新人,你总结出了我心中所想!

网友:
你写的好好呀,全是精华,太棒了!谢谢你!

网友J:
”4.与版图/电路负责人确认布局合理性,得到允许再进行连线。“这句话真的是。。真理啊!!!哈哈哈哈,上次我没布局好就连线,,最后被要求重新摆了哈哈哈,,笑死

网友:
古德古德

网友:
总结的太好了,给你点赞!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A:
好帖!不过可以问下楼主自动打孔是需要加脚本嘛

O键,F3上面有个Auto,就是自动打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

他说的自动打孔应该是快捷键“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喜欢先lvs再drc

因为老师傅都很自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不过可以问下楼主自动打孔是需要加脚本嘛

不用,直接按O

网友:
模拟版图设计

网友(2023-10-22):
新人一枚,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万一DRC出现特殊层次的间距不够,外面面积又不允许时,岂不是白搞?

这个倒是不会吧,特殊层次的DRC在plan结束时就应该清了吧,后续的连线报出的DRC一般不都是那些SPACE那些吗,

网友:
14.高频时钟信号与静态电压尽量远离。

这一点是基于寄生电容引起串扰考虑的吗?

网友(2023-11-22):
善于总结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总结的也很好

网友(2024-01-02):
请问一下,布线的第五条是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个坏习惯 喜欢叠孔

什么叫叠孔,就是v1v2叠在一起的意思吗?叠孔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叠孔,就是v1v2叠在一起的意思吗?叠孔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vu不叠孔的速度慢一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vu不叠孔的速度慢一点

速度快也不好吗?不好意思,追着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速度快也不好吗?不好意思,追着您问

没什么不好,就是会纠结,纠结起来速度会很慢,但是版图会稍微好看点

网友L:
布局间距按最小DRC规则吗?楼主对最小DRC规则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3-12):
PAD是什么

网友(2024-07-12):
老人不用听,新人听不明白。

网友M:
随时补充:
1.布局时,完成相同功能的MOS放在一起。只要把电源线和地线接充分即可。
2.布局时想着留出走线通道。
3.想办法将空间利用到极致。沟通:可以调整MOS的尺寸。
4.沟通:电容的下面是否可以放MOS、StdCell。
5.沟通:电路图中静态节点和动态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布局间距按最小DRC规则吗?楼主对最小DRC规则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吗

最小DRC间距

1.考虑模块级的走线与TOP级走线。
2.模块内部有std_cell,可以走最小DRC间距。使能端EN、ENB等。数字直流信号线、数字交流信号线、模拟直流信号线、模拟交流信号线、敏感线等的处理。
3.模块内部的线如果关注寄生电容的话,就用高层,用最小,与其他信号线拉开至少其宽度的两倍间距。
4.数字直流:最小间距,最小线宽。
5.数字交流:最小线宽,间距大。
6.模拟直流:线宽大,间距大。
7.模拟交流:线宽大,间距大。
8.敏感线:屏蔽。用哪层屏蔽。间距多少。线宽多少。屏蔽方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M:
随时补充:
1.布局时,完成相同功能的MOS放在一起。只要把电源线和地线接充分即可。
2.布局时想着留出走线 ...

1.如果MOS是对称放置的,那么这两组MOS从电源线上流过的电流也要基本一致。否则两边的寄生电阻会不一致。注意PIN的位置。2.模拟信号线禁止同层并排走线,尽量走直线。
3.电流很小的power mos的位置。放在中间位置。
4.模拟版图布局太紧凑,信号线走的很拥挤。
5.重要的MOS电源线,地线动动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1.如果MOS是对称放置的,那么这两组MOS从电源线上流过的电流也要基本一致。否则两边的寄生电阻会不一致。 ...

6.动态节点,dummy mos的栅极禁止接到动态节点上。过一个电阻。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随时补充:
1.布局时,完成相同功能的MOS放在一起。只要把电源线和地线接充分即可。
2.布局时想着留出走线 ...

BG_RTC:1P4M
一.floorplan

1)几个MOS管组成的两级运算放大器。第二级运算放大器也需要匹配。密勒电阻与电容靠近MOS管放置。
2)差分输入信号线拉开间距。
3)共模点加宽线。
4)向两个差分对管提供电流的MOS要匹配,放到ring的中间位置并且走线要完全对称。
5)Q0与Q1上的电阻要匹配放置。
6)供电的滤波电阻要靠近供电电源,滤波电容不需要。
7)三极管要做好匹配。
8)滤波电阻要靠近所要滤的那点电压。
9)电阻可调。

10)把需要出pin的MOS放到Block的边上.
二.走线
1.能尽量不跳线就不跳线。
2.跳线的话,一般是往高层跳线的。

3.跳线的时候,尽可能的多加孔。
4.模拟IP内部尽可能用底层金属。因为缩成本是从高层金属往下缩。
5.大片的MOS时,gate用M3竖向接。
6.出pin用M3
7.环上打满V12的孔。

网友(2024-10-18):
非常不错,可以持续更新

网友N:
我想要问下,遇到大电流怎么计算要画多宽的metal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想要问下,遇到大电流怎么计算要画多宽的metal

瞬态电流除以10得到等效DC电流,DC电流除以过电流能力得到线宽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N:
我想要问下,遇到大电流怎么计算要画多宽的metal

这个PDK里面有,一般就按照1um=1mA来计算就可以,每个工艺厂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4.与版图/电路负责人确认布局合理性,得到允许再进行连线。“这句话真的是。。真理啊!!!哈哈哈哈,上 ...

是这样的,摆好布局最好让电路负责人还有TOP负责人看下再连线,不然有可能要重新搞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为什么原理图里的电阻无法传递到版图里,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