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决innovus报hold时出现时钟为ideal的情况?

楼主(2021-10-26):
由于前端给的sdc中,将时钟设成了ideal了,在做时钟时用reset_ideal_network 给reset掉了,但是最后在postroute阶段看时序,setup是正常的,hold的时钟却是ideal的,请问大神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21-12-02):
hold不是同沿check吗,ideal没问题吧

网友:
一开始就在sdc里面把set_ideal_network注释掉

网友:
去掉SDC里面的reset_ideal_network , 后端在重新优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不是同沿check吗,ideal没问题吧

有问题的,ideal的话路径上的延迟为0

楼主:
谢谢大神们,已经解决了,不同阶段的analysis view不同,导致有些view的sdc没有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