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在跑UPF时的问题MV-006

楼主(2021-10-26):
5资产
DC工具吃UPF后,1. check_mv_design检查报告里只有warning,为什么输出结果是0?

2. 在compile_ultra时遇到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2.97V, process = 1.0, temp = -40). (MV-006 )

我的设计是core电压1.1V(max 0.99),macro和PAD 3.3V(max 2.97), target_library 读入了0.99的std以及0.99、2.97的ISO、alwayson等原件,以及0.99-2.97,2.97-0.99的LS,为什么综合时还是会报MV-006的问题?

网友A:
因为你的target_library里没有包含相应电压的cells.请确保你的reference库里有相应电压的cel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target_library里没有包含相应电压的cells.请确保你的reference库里有相应电压的cells. ...

core都是1.1V,只有macro是3.3V,相应的ISO、LS都读进去了,为什么会需要3.3的stdcell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re都是1.1V,只有macro是3.3V,相应的ISO、LS都读进去了,为什么会需要3.3的stdcell呢 ...

macros and pads need 3.3v as you said abo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ros and pads need 3.3v as you said above.

why they need it, to strengthen the drving ability?

网友:
maybe this is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

网友(2024-07-15):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