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电路

楼主(2021-10-26):
请问拉扎维这本书上讲的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电路,令K=1可以吗?按照书上的原理,K=1产生的电流为0。但在实际仿真中,当电阻很小,阻值大概几十欧以下时,是可以产生微安级别的电流的。但是我不确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产生偏置吗?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个人想法,K 应该大于1 才比较好,这样当 Iout = Iref 时,VGS_M2 < VGS_M1,剩下的跨压就可以分给 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想法,K 应该大于1 才比较好,这样当 Iout = Iref 时,VGS_M2 < VGS_M1,剩下的跨压就可以分给 RS ...

但是我有遇到K=1的情况,只是不知道这种情况对不对

网友B:
这个电路的MC很糟糕。K=1估计一半左右都不正常。

网友:
书上的那个公式不是忽略了体效应的影响嘛

网友:
如果K=1,电流在里面循环逐渐变小,电路最终不工作。M2的vgs小于M1的vgs,如果宽长相等,M2的电流驱动能力要低于M1,电流在环路里面是越变越小的。这是从原理上说的,K值一定要大于1。

网友:
偏置电路要在各个条件下都能够差不太多,你可以试试仿真看corner间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MC很糟糕。K=1估计一半左右都不正常。

请问MC是multi corner的意思吗?

网友:
K不能为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C是multi corner的意思吗?

Monte Car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