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无法导出CDL的问题

楼主(2021-10-27):
导出CDL,就生成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使用的是smic.18的工艺

网友:
我猜测是export cdl的窗口中view或者netlisting Mode那里的填写和选择出了问题,请检查一下。

楼主:
tuohong 发表于 2021-10-27 10:17我猜测是export cdl的窗口中view或者netlisting Mode那里的填写和选择出了问题,请检查一下。 ...

这里设置上没得啥子问题   我怀疑是环境上的一些问题引起的

网友A:
库的定义是不会产生CDL导出错误的,除非你有调用的原件库没有定义,那么Check-and-Save就会报错。

既然auCdl view是Stop view, 那么auCdl view是不能放在switch view list里面的,netlister不知道该干啥了。

CDL导出错误需要查看log文件,看看系统抱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的定义是不会产生CDL导出错误的,除非你有调用的原件库没有定义,那么Check-and-Save就会报错。

既然auC ...

系统那里是正常导出GDS  ,然后没了   后面会生成一个log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的定义是不会产生CDL导出错误的,除非你有调用的原件库没有定义,那么Check-and-Save就会报错。

既然auC ...

已经搞定  电路问题。。。夹杂了莫名其妙库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