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1A负载电流设计

楼主(2021-10-27):
各位大佬,最近需要设计一个0.13工艺1A负载电流的LDO,但是从IEEE上面没找到几篇合适的论文作参考,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传统结构 NMOS做功率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A Multi-Loop Slew-Rate-Enhanced NMOS LDO Handling 1-A-Load-Current Step With Fas.pdf (2.88 MB , 下载次数: 18 )
这篇1A NMOS,也是.13u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篇1A NMOS,也是.13um

谢谢老哥,这篇我看过了,但是我是刚入门的小白,这个双回路的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结构 NMOS做功率管就可以实现了

行,这个我回头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