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管子的失配系数

楼主(2021-10-27):
在做一个DAC,现在需要算出单个电流源的大小,需要这些失配系数,工艺文件中没有找到,问一下,怎么可以找到这几个参数

网友A:
spice model里有个关于mismatch的文件,里面有vth,Id的mismatch图,带入公式算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model里有个关于mismatch的文件,里面有vth,Id的mismatch图,带入公式算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

已找到,谢谢了。有个文件里边有计算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找到,谢谢了。有个文件里边有计算好的

能说一下是哪个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是哪个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是哪个文件吗

我的目录是这个,你可以问一下你们的管理人员,这种文件放在哪里,实在model文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目录是这个,你可以问一下你们的管理人员,这种文件放在哪里,实在model文件里 ...

好的,谢谢

网友B(2024-09-02):
请问电容失配率在这个文档的哪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容失配率在这个文档的哪一行

这个PDK里边也是有的,这个你得去你们自己的库找一下,或者问一下C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PDK里边也是有的,这个你得去你们自己的库找一下,或者问一下CAD

谢谢楼主回复,我找到了这个文档,里面给了好几个参数,不知道哪个才是电容的失配率,所以才会问楼主是在哪一行。另外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smic0.18工艺给出的电容失配率准确吗,实际会不会差别挺大,还有楼主做DAC的时候是用的工艺厂提供的电容还是自己定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回复,我找到了这个文档,里面给了好几个参数,不知道哪个才是电容的失配率,所以才会问楼主是在 ...

之前做的是电流舵DAC,之前看这个误差是来确定我不同电流的误差有多大,这个后续通过蒙卡仿真来保证的,可以多验证几次,计算相邻bit的差值,可以多看看。这些工艺值是方便自己手工计算的,最终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仿真结果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是电流舵DAC,之前看这个误差是来确定我不同电流的误差有多大,这个后续通过蒙卡仿真来保证的, ...

好的,SMIC0.18可以跑蒙卡吗,之前看别人说不能跑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