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的衬底连接关系

楼主(2021-10-27):
一般电路设计中,NMOS管的衬底是连接到gnd,还是源端?

网友A:
一般是接本电路结构中最低的那个电位,除非有特殊要求,可以接自己的源端(工艺支持),如果都接最低电位,由于衬偏,阈值会大。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啊,你源端是gnd,那不就是一样了,如果你源端是-5,那你衬底也不能接gnd啊,所以一般都是接源端或比源端更低的电压

网友:
nmos substrate : connect to gnd.

网友B:
一般的,这种接源端是为了减少衬偏效应。根据衬偏效应的公式知Vsb=0时无衬偏效应。所以当使用pmos做输入差分对时,sb短接可以有效减小衬偏效应。即pmos的衬底电压不为VCC(单独的Nwell),优于直接接VCC。而NMOS差分对做输入管时,情况有所不同。通常NMOS直接做在统一的P衬底上,没有独立的pwell,只能接GND。所以NMOS一般不存在sb短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接本电路结构中最低的那个电位,除非有特殊要求,可以接自己的源端(工艺支持),如果都接最低电位, ...

我这没有负压,只有正压,所以gnd是最低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这种接源端是为了减少衬偏效应。根据衬偏效应的公式知Vsb=0时无衬偏效应。所以当使用pmos做输入差 ...

就是说, NMOS管必须有dnw隔离,才能VBS=0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NMOS管必须有dnw隔离,才能VBS=0 ?

不是的,作为输入对管,Source不能接gnd,衬底一定是接gnd的,vsb不等于0。  但是作为负载管,source可以接gnd,衬底也接gnd。vsb=0。

网友:
如果没用DNW工艺,那你实际制造出来的芯片衬底就是nmos的bulk,沉底是统一电位所以bulk只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接本电路结构中最低的那个电位,除非有特殊要求,可以接自己的源端(工艺支持),如果都接最低电位, ...

由于衬偏,阈值变大。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这种接源端是为了减少衬偏效应。根据衬偏效应的公式知Vsb=0时无衬偏效应。所以当使用pmos做输入差 ...

当使用pmos做输入差分对时,sb短接可以有效减小衬偏效应。即pmos的衬底电压不为VCC(单独的Nwell),优于直接接VCC。

正确。

NMOS作差分对输入,要消除衬偏,就用深阱nwell。

网友:
源漏短接一种是为了减小衬底偏置,一种是为了增强隔离和匹配,缺点是费版图面积。
做源漏短接,PMOS一般有NWELL没问题,NMOS要看工艺了,有DNW可以做,没有就不行。

网友(2024-02-29):
具体情况还要看你所使用的工艺吧,衬底和工艺不是同种掺杂时可以sb短接来减小背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