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 axivip如何開啟aruser awuser端口

楼主(2021-10-27):
如題, 請教各位大神, synopsys axivip要如何開啟aruser, awuser的端口。

网友:
可以svt_axi_port_configuration的awuser_enable和aruser_enable设为1试试。

楼主:
有设过了 并且将addr_user也设了值  但是aruser awuser端口处还是highz的状态  不知道是否还要设置其他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设过了 并且将addr_user也设了值  但是aruser awuser端口处还是highz的状态  不知道是否还要设置其他的地 ...

应该不需要别的设置了,只需要在env中创建axi_port_configuration,设置aw/aruser_enable = 1, 然后uvm_config_db 下去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再是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