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I-V转换电路?

楼主(2021-10-27):
本人做电流读出的读出电路,但是后面接电压接电压比较器,有没有大佬有I-V转换电路的资料或者见解指导一下,用电容积分会有噪声,电阻的话温度系数以及也有噪声,有没有没有电阻或者电容的I-V转换电路?有知道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用电阻,一般会有温漂很小的电阻,然后绘制曲线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一般会有温漂很小的电阻,然后绘制曲线修调

冒昧的问一下,曲线修调是指对电阻的温度补偿吗

网友(2024-03-13):
楼主的电流是如何获取的呢?不用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