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电路 封装寄生效应影响

楼主(2021-10-27):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LVDS,单独仿真没有问题,但考虑了封装的寄生电感就不行了,具体考虑了电源和地的bonding wire,给了一个典型的电感值2nH,然后输出就出现振荡,这该怎么解决,有没有大佬给点建议

楼主:
又仿真了一下,电源的寄生电感对电路影响不大,地的BONDING WIRE的寄生电感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大

楼主:
现在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LVDS切换开关而变化的电流因为寄生电感产生感生电压形成电压震荡,但为什么电源处的寄生电感影响不大哪

楼主:
没人会吗,顶一顶

网友(2024-04-08):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我在lvds仿真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输入输出的端口也产生了振铃。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