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瞬态电路功耗计算

楼主(2021-10-27):
如图为电源节点的电流,电源为1.8v直流电源,因为电流有正有负,想要计算它的功率不知道应该用rms I 乘以1.8;还是AVG I乘以1.8

电流 有+-

电流 有+-

网友A:
应该是平均的电流*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平均的电流*1.8

平均电流就把负数算进去抵消了啊,这个应该是I_RMS*vdd吧,RMS相当于把电流负值也平方平均再开方了

网友B:
有数字电路的 功耗有正有负的用RMS计算功耗,纯模拟电路用averge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数字电路的 功耗有正有负的用RMS计算功耗,纯模拟电路用averge计算

是的,有数字标准单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