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分享:如何修改cadence波形显示窗口的默认波形线宽

楼主(2021-10-27):
学习分享:如何修改cadence波形显示窗口的默认波形线宽?

曾经为了这个问题,花时间试验了好多遍,才搞清楚,看到有人还在问,此分享一哈。

看明白以下语句,分号未注释的语句复制到 .cdsinit 文件中保存就可以啦。

IC61中要改变仿真波形线宽,必须得修改display.drf文件,cadence官方说明文件中说的啊,阅读附件。

change style of waveform.pdf

ADE仿真波形线宽修改说明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传脚本的文本文档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传脚本的文本文档吗?谢谢了

好的,大家需要,我就传一个我自己用的哈。

IC617使用环境配置脚本

网友B:
楼主厉害,看波形打mark点测量电压,电压值经常显示小数点后面7,8位,不需要看这么多位。小数点位数能改吗?

网友C:
谢谢 这使得我的双屏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看波形打mark点测量电压,电压值经常显示小数点后面7,8位,不需要看这么多位。小数点位数能改吗 ...

这个是阔以设置的。

好像看到由人发过贴子,可以在菜单中设置 option--set ,记不太清楚了,你要找找哈

另外,同样可以在.cdsinit里设置:

设置仿真结果显示有效位数:在.cdsenv文件中通过搜索找到以下变量设置行,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后面输入一个有效位数(整数),并重启软件:

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6也可以上面语句用envsetval函数格式,就像上面图片那种格式,写在.cdsinit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这使得我的双屏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为啥呢?
我的vMware只能同时打开一个虚拟机,你的双屏怎么弄的哈?

网友C:
我不是用的vmware,我用vnc服务器,窗口大小分辨率可以自己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用的vmware,我用vnc服务器,窗口大小分辨率可以自己定义

哦哦 VNC阔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