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软件中怎么实现原理图和版图分屏显示

楼主(2021-10-27):
hi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由于virtuoso安装在linux下,所以现在打开版图和原理图只能在一个屏幕上显示,作为画图的来说,版图的显示太小了,想问下怎么设置能实现原理图和版图分屏显示呢?(电脑已扩展2个屏幕)谢谢!

网友A:
你linux 可以扩展到两个屏幕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inux 可以扩展到两个屏幕就可以了啊

请教下改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买个屏幕,hhh

网友B:
听你的需求,大概似乎好像virtouso CIW开两个就行了,一个用来看电路,一个用来看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你的需求,大概似乎好像virtouso CIW开两个就行了,一个用来看电路,一个用来看版图... ...

是的,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大神的不是。终端敲软件开启命令行,51版本就icfb&或icca&,61版本就layout& 或virtuoso&,你想同时开多少个都行...

网友:
我觉得一个屏幕挺好用的

网友C:
分辨率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不是。终端敲软件开启命令行,51版本就icfb&或icca&,61版本就layout& 或virtuoso&,你想同时开多 ...

试了下,多开了终端,但还是只能在一个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调一下

你好,找了资料确实是要改分辨率,但试了几次下还是不行,请问能帮忙告知下具体操作吗?谢谢!我是参考这个帖子的:VNC怎么扩展啊?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
看看 虚拟机里怎么分屏

网友:
有的公司可能会用VNC,虽然也能分开到两个屏幕(调整分辨率后),但是窗口打开不能最大化,而且还能随意移动,不是太方便,有的公司用的centos系统,可以分屏操作,很方便,

网友:
显示器设为扩展模式,vnc/xmanager 最大化都 可以占用到两个屏,稍调整下窗口大小就可以双屏工作了。

网友:
两个显示器就行了,windows拓展屏幕,把linux视野拉满两个屏,里面把电路放一个屏,layout放一个屏就行了

网友(2021-12-22):
1.编辑.cshrc文件,修改分辨率
2.source .cshrc
3.重启v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