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S管的漏源电压怎么调

楼主(2021-10-27):
想请教大佬,对于一个设计电路,分配好过去动电压和偏置电压后,剩下的电压会按电流和管子自身特性分配到管子上,比如:一条支路上有四个管子,我每个分配大概0.2V的过驱动电压,电源电压为1.8V,那么按照书上的,大概有1V的电压余度,但是这1V的电压在没有大信号波动的情况下是分压在每个管子上的,但仿真时每个管子的上的漏源电压是不同的,那么请问最后管子上的漏源电压跟什么参数有关,有没有明确的关系式,是否是无法确定的,那么最后处于管子中间的输出端电压该怎么控制(如果是二级放大器这种情况的话第二级管子的输入电压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
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调mos管尺寸即可,w/l增大,Vds减小;w/l减小,Vds增加。
本质上是器件自身的二级效应,比如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体效应等

网友:
想想饱和区电流公式带沟长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