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测试相关问题

楼主(2021-10-27):
HBM ESD测试时,2000V ESD电压是直接打在一级ESD保护器件的Drain端上吗?根据HBM测试模型,2000V电压是先给100pF电容充电,然后由电容经过1500ohm电阻对芯片引脚打入ESD,这个过程后一级ESD保护器件的Drain端上还是看到的是2000V电压吗?

网友A:
那个1.5K电阻就被你忽略啦?哈哈,ESD器件开启之后等效电阻大概几个Ω,所以drain的实际电压是这个1.5K电阻和几Ω电阻的分压之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5K电阻就被你忽略啦?哈哈,ESD器件开启之后等效电阻大概几个Ω,所以drain的实际电压是这个1.5K电阻 ...

我一直以为是2000V电压直接load到ESD器件的drain上,要是这样,ESD器件的OD是无法承受的。但如果是MM 200V应该是直接加在ESD器件的drain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是2000V电压直接load到ESD器件的drain上,要是这样,ESD器件的OD是无法承受的。但如果是MM 200 ...

如果drain能看到200V,那gate oxide早就烧掉了,当然不可能。无论怎么样,ESD器件开启之后的等效电阻大概几ohm,你拿电流乘以这个等效电阻得到的就是压降。剩下的电压都是由机台上的串联电阻或者电感分压掉的。另外,MM已经淘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机台寄生太敏感,可重复性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rain能看到200V,那gate oxide早就烧掉了,当然不可能。无论怎么样,ESD器件开启之后的等效电阻大概 ...

这个电流是取值HBM瞬态最大电流1.33A来计算吧,如此ESD器件的Drain分得的压降大约是5~7V左右,考虑到MOS漏极PN结雪崩击穿电压和源漏穿通电压在25~40V左右,是不会烧坏的。
另外,HBM 2000V和MM 200V是一个脉冲信号,ESD压降是逐步从0V到2000V增加的,这主要由ESD器件的开启方式决定。这个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是取值HBM瞬态最大电流1.33A来计算吧,如此ESD器件的Drain分得的压降大约是5~7V左右,考虑到MOS ...

标准CMOS哪有几十V的结击穿电压,5V CMOS器件Vt1也就大概11~13V,只有BCD工艺才可能有几十V。你多看看基础理论书籍吧,你的理解基本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MOS哪有几十V的结击穿电压,5V CMOS器件Vt1也就大概11~13V,只有BCD工艺才可能有几十V。你多看看基 ...

我的哪些理解时错的呢?请帮忙指正,就是来这里学习的

网友B:
楼主的认识有问题,HBM和MM是静电累积的电平,如果没有放电通路,是一直保持的,你所谓的脉冲是有放电通路后的放电信号。模拟时不能用脉冲做激励源,而是用100p电容串1.5K欧姆电阻,两端0时刻的电压值2kV,因为放电后,这个电压值会掉,而你用脉冲的话,那高电平时电源电压一直是恒定的,与实际状况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认识有问题,HBM和MM是静电累积的电平,如果没有放电通路,是一直保持的,你所谓的脉冲是有放电通路 ...

打ESD时是用的近似于DC的脉冲波进行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ESD时是用的近似于DC的脉冲波进行的呀。

是按照人体充电的电量来模拟的,搞清楚人体是放电源,能量是 1/2*C*V^2, C是等效的100pF人体电容,V是电容两端的电压,放电时,这个电压会降低的。你的DC脉冲啥意思,DC一般是电压不动的,脉冲算瞬态,放电应该是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按照人体充电的电量来模拟的,搞清楚人体是放电源,能量是 1/2*C*V^2, C是等效的100pF人体电容,V是电 ...

你说的有道理,打ESD时是先由脉冲波给100pF电容充电,然后经由1.5kohm电阻放电到DUT,这个过程没有问题呀。

网友:
请问一下大家是用什么软件做的esd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