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用ahdlLib中的opamp如何搭滤波器

楼主(2021-10-27):
我希望通过 调节ahdlLib中的opamp的增益 来实现一个 可以调节带宽的 比较理想的 滤波器,但是当我对增益进行扫描时,所有的曲线都重合了。

我怀疑我的Vref端口的电压不太对:我分别尝试了Vref接noConn,接直流偏置电压,一半的直流偏置电压,以及试着用拉扎维上的共模检测,
结果都不太理想。应该怎么整啊,谢谢各位大佬

这是其中一个尝试

直接使用直流偏置即可,直流偏置不应是VDD

网友A:
看上去你想连接成一个二级的运放;这个运放va模型的表达式是vout=vref+A(s)*(vin_p-vin_n)
因此第二级运放的vin_n端应该接到vref上,这样级联后整个传输函数就是
vout2=vref+A2(s)*(vout1-vref)=vref+A2(s)*A1(s)*(vin_p1-vin_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你想连接成一个二级的运放;这个运放va模型的表达式是vout=vref+A(s)*(vin_p-vin_n)
因此第二级运放 ...

感谢解答,不过仍是不行。
请问第一个Vref应该接哪个? 900mV和1.8V都不行

网友A:
第一级vref接vdd/2应该是合理的; 建议你先只用一级opamp仿真调试,对一级模型调试结果合理后再调试两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vref接vdd/2应该是合理的; 建议你先只用一级opamp仿真调试,对一级模型调试结果合理后再调试两级。 ...

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