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以下四个管子(native, fgd, ngd, lvt)各自的特点,一般用在什么样的电路中比较有优势。

楼主(2021-10-27):
(图片)

楼主:
我仿了一下这四种管子(W/L均取10u/10u)接成二极管形式,
native管形成的压降最低,其次是lvt管,是否可以用native管去做低压降二极管呢?

楼主:
fgd和ngd这两个管子在工艺库中,我也从来没用过,既然它存在,那么一定会有他的用处,不知道到底再什么应用中会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