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脚本哪个地方写set_propagated_clock约束

楼主(2021-10-28):
这个约束好像是实际的时钟,在脚本里要写吗?在哪个阶段写呢?

网友:
要写啊,做时钟前(place阶段)用ideal,做完时钟后就要用实际时钟延时。做完时钟树,在新一轮时序优化前 写

网友:
看哪家工具,如果在innovus中不用特意写,工具做完时钟树后自动加入。ICC2需要加入到sdc中,完成时钟树后,重新读入sdc

网友A:
ICC2也不用加,cts自动更新成propagated,pt raad的时候需要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2也不用加,cts自动更新成propagated,pt raad的时候需要处理下

就是pr工具不用加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