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1.1V 电源PAD的Power-clamp保护电路

楼主(2021-10-28):
      一颗SOC产品,电源PAD有5V、3.3V、1.1V多种,其中1.1V为core供电,对于1.1V的电源管脚ESD保护,
之前直接用3.3V的GGNMOS,也能过4kV。(那时胆子比较大。。。)
       后来换更小尺寸工艺时,给1.1V电源管脚加Powerclamp,不过INV和泄放管还是用3.3V MOS,3kV能过。
       再后来换其它家工艺后,过2kV就比较勉强了。
       请教:1.1V电源管脚的Powerclamp该用1.1V RVT器件来设计么,泄放管的栅长是不是要比最小栅长大
几倍才保险?

网友:
1.1V的clamp还用3.3V device,ESD肯定不好啊,3.3V device trigger电压很高啊,说不定这个时候的core device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