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产生两个差值精准的VREF,让差值恒定

楼主(2021-10-28):
如何产生两个差值精准的VREF,VREF1=1.215625V , VREF2=1.2V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用两个pnp三极管可以实现,一个三极管接成diode形式接地,射级电压为VBE,另一个基极接BG,集电极接地,射级电压为VBE+BG,这个时候两个电压就只差BG了,前提是两路给的电流偏置要相等哦

网友:
哦哦,没看清楚题目,只需要把其中的一个也接BG就好了,不过可能达不到你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