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序分析会分析到扫描路径吗?

楼主(2021-10-28):
大家好,请教两个问题:
1:时序分析会分析到扫描路径吗?
2:我们做设计ddc文件是不是一般包括两部分,func   scan的,那么bist的呢?

网友(2021-12-18):
1、SDC定义的时钟传播到哪,时序分析就会分析到哪里;
2、SDC的mode划分的原则是时钟传播的路径,路径如果有差异,可能就会分mode。

网友:
scan的sdc,肯定会分析扫描路径

网友(2022-02-25):
scan_clk和func_clk一般是在top层通过mux切换,如果在sdc中对scan_clk有定义,但在mux后定义的generated_clk -source和-master指定的不是scan_clk,dc和pt就不会基于scan_clk进行timing 分析;如果在mux后没有定义generated_clk,scan_clk和func_clk都会分析(分MUX/S=0和=1的情况)。总之,一般情况下,只要有clock能传到对应的path,工具就会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