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eport的ERC PATHCHECK 问题

楼主(2021-10-28):
跑完LVS之后 经常出现上图的ERC PATHCHECK错误,但是实际上也没有float
哪位朋友帮忙解释一下 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有gate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gate没接

检查过一遍都接了的

网友A:
有gate接的不是信号,而是pw/gd就会有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可以忽略的,可以尝试gate全部接信号,看是否还有此类错误。

网友B:
这类错误是指没有形成一个从地到电源的通路。 中间有gate接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gate接的不是信号,而是pw/gd就会有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可以忽略的,可以尝试gate全部接信号,看是否还有此 ...

gate接的就是信号 不是power/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错误是指没有形成一个从地到电源的通路。 中间有gate接电阻了

好像是这样的 改成电源到地的通路就不报这个error了 但是gate是没接电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样的 改成电源到地的通路就不报这个error了 但是gate是没接电阻的

也比一定是gate,只要是source,drain,gate三端的任意一端接电阻都会报这个

网友C(2022-08-01):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样的 改成电源到地的通路就不报这个error了 但是gate是没接电阻的

请问你是怎么改了这个问题的呀?改成电源到地的通路是指改电路还是哪里呢?

网友D:
这个错我们一般都会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错我们一般都会忽略

请问直接忽略的原因是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错我们一般都会忽略

我们现在也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怎么改了这个问题的呀?改成电源到地的通路是指改电路还是哪里呢?
...

这个可以忽略的 不用管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直接忽略的原因是啥呀?

原因就是有的管子就是不会形成电源到地的一个通路啊,这是必然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因就是有的管子就是不会形成电源到地的一个通路啊,这是必然存在的

确实,对着电路检查了一下,发现报错的地方没有形成电源到地的通路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