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综合后电路查看工具

楼主(2021-10-28):
各位大佬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仿真软件在RTL综合后可以查看综合后电路的呢?大概的也行。。。我现在用的linux下的vcs,听说不行。。。
现在就是写代码,稍微复杂一点就跟实际电路联系不起来了。

网友A:
如果是要看综合后的电路图,综合工具DC的gui界面就可以。但是网表对应到了标准单元,那个电路图可读性很差,我想你的意思是想看设计对应电路示意图,工具就多了,波形工具verdi就可以,也可以用fpga工具。

网友:
如果想看网表对应的器件电路图可以用综合工具DC的-gui界面,但是那个电路图对应到标准单元可读性很差。你的意思可能是想看电路的示意图,比如模块和组合逻辑的链接关系,这个用verdi就可以看,也可以借助fpga工具vivado啥的

网友:
网表对应的电路图可以用dc的-gui界面,如果是要看代码对应的逻辑或者模块链接这种电路示意图可以用verdi或者fpga工具vivado啥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看综合后的电路图,综合工具DC的gui界面就可以。但是网表对应到了标准单元,那个电路图可读性很差 ...

谢谢大佬!
您指的是用verdi xxx.v的命令查看.v的电路吧?这样只能看到模块间的连接关系,还是没有办法看到门级电路结构呀。。。

网友:
综合后的电路图目前所熟悉的应该只有fpga综合工具(synplify,vivado,quartus)能看吧,而且综合后的电路图在规模比较小的时候,还能看明白,规模大了以后,如楼上所说,可读性比较差。

网友:
如果要看门级电路结构dc_shell -gui以后读入设计查看schematic就可以,但是的可读性很差,一般也就触发器还能看懂,不建议对着门级电路去和HDL语言的逻辑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