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语言请教

楼主(2021-10-28):
sig_out<=assumulator(assumulator`high)
这句话什么意思,麻烦感受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data’LOW             –返回数组索引的下限值
data’HIGH            –返回数组索引的上限值
data’LEFT             –返回数组索引的左边界值
data’RIGHT            –返回数组索引的右边界值
data’LENGTH          –返回矢量的长度值
data’RANGE           –返回矢量的位宽范围
data’REVERSE_RANGE   –按相反的次序返回矢量的位宽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LOW             –返回数组索引的下限值
data’HIGH            –返回数组索引的上限值
data’LEFT ...

assumulator是一个位宽为32的变量
assumulator`high 返回31
assumulator(31)又怎么解释呢,谢谢

楼主:
谢谢,明白了,其实就是在时钟沿上升,检测有没有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