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test:SE拉低,DFF输出与D端输入不一致

楼主(2021-10-28):
Scan test:SE拉低一个周期,仿真数据显示,DFF输出与D端的输入结果不一致,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scan chain 是工具自动生成的吗?

楼主:
ATPG生成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连到Q非端了

网友:
有延迟信息吗? 最好给个波形图看看

楼主:
加了延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