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二级运放时需要考虑第一级的输出吗

楼主(2021-10-28):
请问各位前辈,设计二级运放时,第一级采用折叠共源共栅,第二级采用共源极的pmos。一般不考虑第一级的输出电压吗。
比如,我将第一级的输出电平调节到2V,作为第二级MP8的偏置,来确定它的工作点。  当第一级输入端进来sin信号时,它的输出应该也是一个sin信号,它会使得后面的MP8的静态工作点改变吗?谢谢指点一二。

网友A:
运放一般都是在闭环中使用的,而你二级运放闭环使用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第一级输出点的电位的因为根据反馈的不同,该点是会跟着变化的,因此只要你应用中不要让第一级的输出到该级OP的摆幅最大最小值即不要令第一级的输出级支路上的mos进入线性区,一般是不用怎么关心该点的具体电压的,整个系统会令该点电位到它应该到的电位来实现整个系统正常运作的。   除非你对静态功耗有要求,那么就要求你的第二级的放大的输入电压的大小了。

网友B:
如果真的第一级输出摆幅大到可以影响MP8工作区,那就改变其静态工作点了;但正常情况下 所谓小信号就是信号足够小,不足以改变其工作区。

网友:
要考虑静态工作点,管子工作在饱和区,以及DC gain,所以第一级的输出电压是要考虑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第一级输出摆幅大到可以影响MP8工作区,那就改变其静态工作点了;但正常情况下 所谓小信号就是信号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第一级输出摆幅大到可以影响MP8工作区,那就改变其静态工作点了;但正常情况下 所谓小信号就是信号 ...

也就是第一级放大后的输出其实也很小是吗?不影响MP8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第一级放大后的输出其实也很小是吗?不影响MP8

手动算一下呀,如果真的Ip4那边电流是0,Vout可以拉到VDD,那你MP8肯定就不在工作区了。所以为什么跑AC前,永远都是前跑DC,都在饱和区的情况,继续算,左边看VDD-VDS,P4=Vout, 右边VDD-VSG,P8=Vout, 然后让vsg大于(vth,p绝对值).一步一步来啊,不会就自己计算。intuitive都是在熟练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

网友B:
传统情况下,小信号一般不会影响直流工作区,但“信号不再小”的时候,是有可能影响的。MP8管才不管你大信号小信号,你给我vsg大于等于-vth,p我就给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情况下,小信号一般不会影响直流工作区,但“信号不再小”的时候,是有可能影响的。MP8管才不管你大信 ...

好的,谢谢。我再去研究一下

网友:
要也不要。但你的说法绝对错误。首先要是因为第一级输出也是第二级输入,所以需要两边匹配上。其次不要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匹配的条件很宽松以至于大家都常常忽略了这个事情。至于你所说的将第一个输出电平调节到2V...,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属于思考方式完全不对。这点的输出应该认为是一个非常浮动的节点,需要被别人控制而不是控制别人。

网友:
第一级放大器输出最小值是使MP5和MP8工作在饱和区,最大值是使MP5产生的电流I5比I4小。静态工作点设在中间值也就是sin的offse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一般都是在闭环中使用的,而你二级运放闭环使用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第一级输出点的电位的因为根据反馈 ...

谢谢,确实没有关注到反馈这一部分。

网友:
如果使用在闭环情况就不用考虑,如果使用在开环情况(例如TX通道做mixer前前级的buffer,那就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