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ay论文里栅压自举电路中的升压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21-10-28):
刚入门模集,最近看gray学生论文发现栅压自举电路中左边的升压电路,论文里一笔带过了,按照自己分析方法试了下发现不太对,查看引用文献后,论文解释看完了似懂非懂,所以想来问问大家这个结构该怎么分析?下面是我自己想的问题,希望能够解惑:
1.Φ变化时,C1,C2上极板电位是怎么变化的呢?
2.理想情况下,C1,C2分析时是不是没有电流经过?
3.C1,C2上极板电位为什么会超过Vdd?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理解写的,可能有一些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理解写的,可能有一些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感谢回复,我想了下,还有些困惑,下面是我自己的分析,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1.  根据C1,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假设CLKA开始上升至Vdd,那么C1上极板也逐渐上升到Vdd,因为C1,C2存在,不能有直流通路,由于NM2是一个源跟随器,所以C2上极板也和NM2栅极(C1上极板)电位同步变化,但是为什么不是相差一个阈值Vth呢?
2.  CLKA从Vdd下降到0,则CLKB从0上升至Vdd,那么这个时候C2上极板电位逐渐增加一个Vdd,C1上极板同样分析也应该有个阈值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理解写的,可能有一些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bootstrap开关为什么不会被击穿,VDD+VIN的电压值很大啊,这个over-stress的现象怎么解释呢?

楼主(2022-03-26):
惭愧,找了很多资料,今日才弄懂,以上解答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