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版图布局 信号串扰 二次谐波

楼主(2021-10-28):
          我对DAC进行后仿真提参时,发现电流源差分开关管之间存在寄生失配,在仿真中,同样发现了差分开关管控制信号的串扰现象。取256个点做FFT发现了二次谐波,但是该怎么分析,二次谐波是因为寄生失配导致的,还是串扰导致的。求大家指点。
下图Oi/Pi为一对差分信号,VOUTP VOUTN为差分输出端。

下图为O8信号的波形图,有串扰现象。
下图为FFT,发现二次谐波。

网友A:
都有可能,先考虑你在仿真时有没有加失配,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差分开关管的寄生电容失配,查查差分开关电容走线寄生电容,这和你的设计冗余有关

楼主:
电流舵DAC 模拟版图寄生仿真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先考虑你在仿真时有没有加失配,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差分开关管的寄生电容失配,查查差分开关电容 ...

        你好。我之前在前仿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也没留冗余。        我提参发现差分对信号的确存在寄生失配,但是差异并不大,如下图的O13/P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先考虑你在仿真时有没有加失配,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差分开关管的寄生电容失配,查查差分开关电容 ...

        如下图,我的信号线是这么连接的。

网友B:
6bit的DAC?FFT 256个点有点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bit的DAC?FFT 256个点有点少了?

             是12 bit 的DAC,这是后仿真结果。我的二次谐波太高了,所以SFDR很低,但是三次谐波是80dB左右。我把对数字模块(输入寄存器 译码电路  开关驱动电路)和模拟电路(电流源阵列)分别提参在顶层仿真,并没有出现二次谐波,并且差分开关对的信号没有串扰,因为这个仿真模型中差分开关信号是理想的连线。
             所以我目前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二次谐波与串扰  与差分开关信号线寄生不匹配这三者的关系。
             求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C:
全差分电路的layout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为啥会出现寄生失配?
我看OUTP、OUTN cc寄生失配还是比较可观的   差分电路要保证绝对的对称啊,看中间那一坨线 没有分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差分电路的layout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为啥会出现寄生失配?
我看OUTP、OUTN cc寄生失配还是比较可观的   ...

       我重新进行了布局设计,提参结果如下。差分输出节点VOUTP VOUTN节点寄生电容和耦合电容差异都是0.1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6bit的DAC?FFT 256个点有点少了?

我做了1024点FFT,还是存在二次谐波问题。但是差分对信号Oi/Pi节点的寄生差异已经很小了,而输出节点的寄生也很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了1024点FFT,还是存在二次谐波问题。但是差分对信号Oi/Pi节点的寄生差异已经很小了,而输出节点的寄 ...

二次谐波跟点数没什么关系哈。具体什么原因,看结果也看不出什么来。不过根据你的描述,很像是开关引入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谐波跟点数没什么关系哈。具体什么原因,看结果也看不出什么来。不过根据你的描述,很像是开关引入的 ...

     对的,采样点数只是稍微影响FFT结果。    但是为什么开关能引入二次谐波呢?是因为寄生失配,还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采样点数只是稍微影响FFT结果。    但是为什么开关能引入二次谐波呢?是因为寄生失配,还是其 ...

有可能是失配,也有可能是开关后面接的block引入的。一般走差分应该是能够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失配,也有可能是开关后面接的block引入的。一般走差分应该是能够消除的。 ...

       差分信号节点的寄生电容C我看过了,Pi比Ni只多0.1fF。而且输出端VOUTP VOUTN的寄生也很小,只有0.1f,VOUTP VOUTN之间以及旁边,我加了dummy线也去匹配环境,但是VOUTP VOUTN之间的耦合电容也很小。       我后来注意到提参生成的calibre文件中有0节点,于是我在图形化提参界面设置了GND,就没有二次谐波了,但是设置为GND!,还是存在二次谐波。

网友B:
GND和GND!是连在一起的吧!?难道是把什么别的抽出来?这个我没啥经验了。谢谢分享

楼主(2021-11-27):
引用 网友B:
GND和GND!是连在一起的吧!?难道是把什么别的抽出来?这个我没啥经验了。谢谢分享 ...

       我也没搞懂具体什么原因,这是别人给我的办法, 他说calibre中0节点是浮空的节点,相当于是一个信号,所以需要设置为GND。      我问的第二个人,他说spectre中的0节点就是接衬底的,是GND。再者,一般在PEX界面,会设置为GND!。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2022-06-14):
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二次谐波的问题可能和ISI相关。

An ISI Scrambling Technique for CS DAC DEM.pdf

网友(2024-12-26):
引用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二次谐波的问题可能和ISI相关。

学习到了一些有用的 感谢

网友D(2025-03-08):
引用 楼主:
差分信号节点的寄生电容C我看过了,Pi比Ni只多0.1fF。而且输出端VOUTP VOUTN的寄生也很小,只有0. ...

大哥,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设置成GND和设成GND!提出来参数没啥区别但是 spectrum出来的结果有很大差异 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呀? 大哥你最后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设置成GND和设成GND!提出来参数没啥区别但是 spectrum出来的结果有很大差异 哪 ...

按gnd提取的。你对比下两种方式,对电路地和gnd!寄生的区别

网友E(2025-10-12):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只对差分CDAC提参,代入顶层仿真会有二次、四次谐波。但是并没有0节点,我给的Ground node是VSS,就是全局地,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只对差分CDAC提参,代入顶层仿真会有二次、四次谐波。但是并没有0节点,我给的Ground  ...

N P寄生对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 P寄生对称吗

寄生确实不对称